三星 BA41-02317A点位图,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19-12-29):
我下了一个CAD VIEW ,结果找来找去,都找不着打开文件的选项。 谁用过,能指点一下吗
三星

网友:
大部分点位图都可以通用点位图软件boardviewer打开,亲测可以打开三星cad格式

网友:
你要看后缀扩展名是什么,对应的百度一下加上点位图软件三个字,比如后缀是.brd,就搜brd点位图软件

网友:
在图纸上,点右键,->打开方式,-->选择默认程序-->浏览--》找到三星的点位图软件,就能打开,俺就是这样打开的。

网友:
boardviewer就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