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57

楼主(2019-12-29):
  各位大神。又到求助的时候了  我遇到了3台DELL7557 的笔记本 都是不上电 。。  每次都是这个位置小电阻 有烧坏的 问题   有3个不知道 问题在哪里了  这个感觉就是通病  有修过的 大神告知下 谢谢

网友A:
各位看到的可以告知下吗    有偿的也可以  就是镊子点到的那个 电阻是烧过的

网友:
看下这个位置是管哪里的,估计有短路

网友B:
这个电阻是熄屏后拉低屏供电的,这个电阻坏不影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是熄屏后拉低屏供电的,这个电阻坏不影响上电

  谢谢  知道了   谢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看到的可以告知下吗    有偿的也可以  就是镊子点到的那个 电阻是烧过的

这个主板有图纸 的   自己研究下

网友:
电阻坏不影响

网友:
暂时没遇见过。学习了

网友:
一般我都是按照100K左右的  都好使!嘿嘿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这个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