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待机高

楼主(2019-12-29):
机器型号:X450CC
机器故障:待机高
       客户拿来,通电,待机将近0.2,按开关无反应,跟客户说主板短路,留机第二天取。
       待机高的情况一般比较多的就是出现在待机部分嘛。拆开一看,待机芯片附近有点进水,多半就是这里的问题、、
       处理了进水,应该好了,结果在通电还是待机高(没用万用表量过)。万用表一量进水的地方,应该是3,5V线性;5V线性短路,因为进水地方就在那儿,直接翘掉电容,不短路了,上一个电容上去。通电开机
       装机测试,发现有时不开机。。。。。。。。。。
       拆机裸板也是同样的故障,不开机是有0.02几的待机,3V只有1.1V左右,5V正常,能开机的时候待机0.01,测量待机3V也只有1.1V左右,5V正常。好,点位图翻出来
      线性正常,11脚供电正常,2-4脚待机开启也正常,理论上来说只要开启有了吗,3-5V应该都是正常的嘛。查了哈资料,开机才会出3V。OK,订芯片、、、、
      第二天芯片到货,装机,待机0.007,一切正常,修理完毕、、、

网友A:
然后你把芯片换上去之后不注意把3v 5v线性连在了一起,导致开机风扇狂转,用几分钟后就掉电了,把我这个装机子的人坑惨了:@

网友:
值得学习,楼主思路清晰。看来是有美女陪伴,才有如此之牛B

网友:
这个钱挣得快直接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你把芯片换上去之后不注意把3v 5v线性连在了一起,导致开机风扇狂转,用几分钟后就掉电了,把我这个装 ...

哈哈哈哈哈哈,基本操作、

网友:
楼主吃皮了 秒杀哦

网友:
这些芯片应该都有备货把,发货感觉运费有划不来

网友:
牛逼,基本操作,哈哈。你还有人帮你装机,我都是一个包办的,有时有些机子装到我怀疑人生。

网友:
我会先想到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