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G4,板层漏电维修

楼主(2019-12-29):
       型号: HP G4-QUANTADA0R33MB6F1UMA、
       故障:待机正常,开机0.04瞬间掉电
       裸板测试,同样的故障。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保护了。测量显卡供电跟CPU供电没出,二级电压一瞬间都是有的。好嘛,重新缕哈思路。翘起EC的HWPG脚 后,触发0.1不在掉电;重新测量,发现二级电压不正常
PQ47的5.6.7.8脚是5V,123脚只有1V左右,4脚开启电压只有不到1V,问题应该就出在这儿了。查MAIND信号
怀疑是有MOS管把信号拉低,把MAIND信号去的地方全部取掉,故障依旧。测量芯片工作条件,12脚12V,15脚ACIN3.3,20脚VIN20V,17脚VOUT  28V,14脚2.3V,13脚12V ,1234脚3.3V,就是10脚MAIND不出电压,怀疑芯片坏掉,订货。
        第二天芯片到货,装上芯片,咦,电压在4V左右跳变、、、、。当时还没有怀疑板层的问题;又把芯片的所有供电全部量了一道,好嘛,取下芯片然后用二极管档量第10脚,无穷大呀。重新换了个芯片,电压还是在跳变,卧槽、、、、、、把第10脚割断,电压恢复正常,剩下的就是飞线了,剧终。

网友:
这个修的可以啊

网友:
楼主真的有心,飞这么多线,换我的话就喊客户换主板了,懒得查。。。。。

网友:
还可以啊  现在都是换版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