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 x 触摸不行,时能触,时没反应,检查到RACER TO AOP INT CONN L 阻值很低

楼主(2019-12-29):
iphone x 触摸不行,时能触,时没反应,检查到RACER TO AOP INT CONN L 阻值很低,只有3-4,接近接地,把电容C5802取下,依然一样,这一点是接AP板CPU的一点的,不知道该如何修,请大家指点!!!

网友:
一般搬下层都能搞好!!除非重摔上层也要搬

网友:
哪一点就是S124,阻值应该是441的,但只有3,很低应该是CPU短路了

网友:
分层,分别测下上下层这个信号的阻值
下层板层短路就换下层
要是上层短路,就拆下CPU,看下是CPU本体问题还是上层板层问题

网友:
我说用电击一下就行你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