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45 版号NM-A281进水 触发0.5几掉电+同时插适配器电池大短一会又好了

楼主(2019-12-29):
机型:     联想G50-45 版号 :    NM-A281 PQ27

故障:进水触发掉电   +  同时插可调电源和电池大短一会就不短

同行拿来机器说进水触发掉电    拿到手进水的机器也不敢轻易再上电 小徒弟迅速拆机

拆机后 看到主板进水的位置比较多  清理之前也没有拍照   进水的位置简单的清理下 目测没有什么明显的故障测各大电感阻值也都正常

插上可调电源上电还是掉电  0,。5几就掉 可以再次触发  触发瞬间测各大电感都有电压输出 心想这可能就有点麻烦了
掉电的机器习惯性的先侧公共点电压有没有跳动     上示波器抓公共点的电压会掉然后瞬间又起来了   这样大概问题可能就在保护隔离这边了
打开图纸找到保护隔离的位置   再用示波器抓掉电  测PACIN也有触发后瞬间掉的动作   再找PACIN的上拉电压BQ24737_VDD正常没有跳动 PQ27 2脚也一直都是低电平 没电压跳动  再找到了PQ29  2脚ACOFF示波器上升沿测发现有瞬间置高的这个动作  ACOFF这个信号是直接由EC发出的  一般是检测到充电电路适配器有问题 或者是EC程序有问题才会置高   进水的位置也刚好有进到这一块
联想扁口的有一个检测脚   找到图纸电源接口检测脚信号ADAPTER_ID到了这个电路 万用宝测试PQ28  1 0V 2脚 0V  3脚0V 5脚3.3v  6脚0v    发现问题  6脚有个上拉电阻 测待机电压电感+3VALW输出正常  2 脚低电平MOS管应该是截止的怎么还是0V 呢 要么是PQ28 6脚到上拉电阻断线或者PR419开路或者+3VALW到上拉电阻断线    没点位图假如断线可就不好跑线了   正好料板框里找到个一样的料板   跑下试试发现PQ286脚跑到了正背面的一个标号85A的一个电阻 客户跑线不通    插电测PR419一端3.3 另一端也是3.3 发现故障 一根漆包线飞过去   再次上电完美触发不再掉电  让小徒弟装机测试发现单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   电池插上再插适配器会大短几秒恢复正常     进水机问题还真是多    再次拆机测保护隔离管  电池充放电管阻值都正常  呢就有点怪了  单插电池单插适配器  保护隔离充放电电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测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一个问题点发现PQ9 B级电压是5.几V PQ9是PNP的不能为低 看图纸pACIN为高PQ30B截止  3脚测为低电平 PQ102脚为低电平 PQ10 1脚也是5.几V   呢就要么是PQ10软击穿 或者PQ9不良导致  拆掉PQ10电压依旧是5.几    把PQ9换掉再测2脚为20V了  装上PQ10插电池在测一切都正常了    装机完美结束
看帖容易发帖难    各位看官加点分鼓励下发帖的动力    不完美之处勿喷

网友:
高手还有小徒弟,我能认你做师傅不,

网友:
可以加个你微信不啊

网友:
讲的还可以师傅

网友:
楼主修的溜,透过现象看本质,加分

网友(2020-02-07):
没搞懂,PQ9不良最多引起不过保护隔离,怎么会引起大短几秒

网友(2020-03-15):
感谢分享,希望分享更多的论坛没有的相关资料。

网友(2020-04-14):
一看就是有两下子的   理论过关

网友(2022-11-17):
路过学习一下,看图纸pACIN为高PQ30B导通接地。

网友(2024-10-25):
NM-A281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