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56vz黑屏

楼主(2019-12-29):
诱因:在bios里面将sata模式改为了ide,保存后直接黑屏

症状:按电源按钮灯亮,然后键盘背光灯亮,1秒多后熄灭,然后过大概十来秒,风扇转速开始逐渐提高,但摸了摸吹的都是凉风,显示器始终不亮,背光都没有

尝试:
试了网上的强制关机三次,不行,

拆电池长按两分钟电源键然后再按Fn+F5,不行,

将官网下载的bios放到u盘,改文件名为amiboot.rom,并按ctrl+home开机,不行,改为n56vz.rom不行,.bin不行

拆机把主板bios电池拆掉,从cpu开始一个一个装,不行

求助:感觉应该是bios坏了,华硕有没有盲刷bios的办法?
编程器刷需要买哪些硬件?
过保的机器去售后要多少钱?
淘宝一个主板才两百多,实在搞不定只能买个新主板了

网友:
发来给你修     qq1084454381

网友:
换新板子又不贵

网友: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A:
喜欢换板就换板那已经是与维修基本不搭边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喜欢换板就换板那已经是与维修基本不搭边的事情。

肯定想学会怎么解决问题,需要什么工具,我用过的几个华硕笔记本都出现过这个问题,不过当时都是保内

网友:
这问题换板子大概率还会出现,想学会怎么修,需要用什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