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U大师启动盘不能复制进映像问件问题请教!

楼主(2019-12-29):
请问U大师启动盘不能复制进映像问件问题请教!我一直用的U大师启动盘,U盘容量8G盘,在前装有温7的系统映像文件4G大,一直能用装系统,可前两天我想换个映像文件,把启动盘的系统文件剪切出来,又复制另一个系统映像文件4G大进去就复制不进去了,老提示磁盘空间不够,8G盘.一直在用的盘啊,只复制4G文件就说空间不够,我又把刚考出原来里面的4G系统复制进去都进不去了!我还以为U盘坏了,又拿了两个32G的U盘做成了U大师启动盘,结果还是提示文件太大.磁盘空间不足,32G两个盘和原来的8G盘是保证容量的,不是扩容盘,我又把温7,32位2G多的映像文件那8G盘.能复制进去装电脑系统!为什么8G容量只能装2G多的映像?原来以装4G啊?为什么剪辑出来再复制进去就不能了,那32G的启动盘就4G的映像文件装不了,32G我装视频文件装过放了看过,用U盘鉴定软件鉴定过的!还是装映像文件要怎么处理只能复制?

网友:
启动盘重新制作一次吧。

网友:
没有用过 U大师好用吗

网友:
U盘是FAT32格式的吧?换NFTS或者exfat

网友:
4楼说的对  是u盘格式的问题?看你是什么格式的?是fat32  还是ntfs

网友:
拷贝单个文件不能超过4G,看是不是启动盘的格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