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白自学,摸瓜滚爬,维修光影精灵掉电。tpn-q193

楼主(2019-12-29):
光影精灵3 tpn-q193  15-CB074TX DAG75AMBAD0
客户电话上门让装系统,过去一看居然是掉电,,但是bios内不掉,pe系统均开到一半就掉,而且风扇狂转
当场排除所有外设,电池放电,更换内存条,不插硬盘,一样症状,于是报主板坏,心想应该是Bios问题吧。

于是上迅维找bios

网友A:
楼主这个热敏电阻换掉好一点。热敏电阻通过分压给到温控芯片,测温控芯片引脚电压也能发现异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热敏电阻换掉好一点。热敏电阻通过分压给到温控芯片,测温控芯片引脚电压也能发现异常的。

不知道去哪找这个电阻,,,关键是根本木有温控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热敏电阻换掉好一点。热敏电阻通过分压给到温控芯片,测温控芯片引脚电压也能发现异常的。

喔,你没有别的主板呢。料板上一般都有温控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喔,你没有别的主板呢。料板上一般都有温控电阻的。

这样啊,,料板多得是,我给三个月保修如果返修再补吧主要洗了之后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可以去迅维听听课啊

网友:
真的很不错啊,自学都能找到问题。
迅维学习下就是大神

网友B:
懒,不喜欢看视频不喜欢看书,迅维的视频我有

网友:
NB,这问题都修出来了还说自己啥都不会

网友:
个位大神惠阳临深圳招工控板师傅薪资高!意诚加w15017483676!

网友:
这明明就是大神

网友:
  流程很重要,至少成功了百分之98

     多练练焊接技术 手艺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去哪找这个电阻,,,关键是根本木有温控芯片。。。

好像IO有集成温控的针脚

网友:
迅维学一学肯定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IO有集成温控的针脚

以前都是八角温控,这机子确实是ec控制,温控信号去了ec,,cpu ,别的地方没去。

网友:
现在上门安装系统收费多少?

网友(2020-02-29):
大神啊,我刚碰到一台,明天试试

网友:
热敏电阻腐蚀造成的温度报错,不细心还找不到

网友:
只能说你是捡到宝了

网友:
资料收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能修起来就是大神,小白你太谦虚了

网友:
我这接到一个一样的本子,一样的症状,没弄上研究中

网友:
自学到这种程度很牛逼了。。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个暗夜精灵显卡短路了 能显示 几秒掉电···

网友(2020-05-14):
我也遇到了一台。。。等会拆开看看。 加不了分了,多谢大神分享

网友:
这也能修好不错。我是服你还是“服墙"呢

网友(2020-09-20):
系统的学习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
将来就是大师一个

网友(2020-11-07):
热敏电阻多大的可知道了 ,温控电压是多少

网友:
感谢分享的这么细致

网友:
喔,你没有别的主板呢。料板上一般都有温控电阻的。

网友(2022-07-13):
思路很清晰!!!!!!

网友(2024-12-10):
小白水平不错呀

网友:
小小白都这么厉害我们那不是小白都算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懒,不喜欢看视频不喜欢看书,迅维的视频我有
视频哪里能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