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95进水机掉件求助

楼主(2019-12-30):
           如题 HP TPN-Q195板号DAG33MBCG0型号可能是暗影精灵3,进水5V待机,及内存槽后面APW8868B芯片及上管烧毁,现发现APW8868B附近掉了一个电阻还有一个电阻在线量了是2M(不知道正不正常)跑线路这两个电阻是连接到背面一个3脚的管子,这个管子的G极连接到EC的71脚,现在的情况是待机0.011按下开关电源口小白灯亮一下电流无变化,因此机无图无点,这两个电阻也不知道阻值多少,烦请在修这个机器或有料板的师傅帮我看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     客户不修了,此贴终结

网友A:
DAG35D有图纸有点位,也是惠普的,楼主可以看看能不能参考。DAG31A也可以看看,看差别大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AG35D有图纸有点位,也是惠普的,楼主可以看看能不能参考。DAG31A也可以看看,看差别大不。

比对过了,差别还是很大的,这些EC是一样的但是71脚是空脚,板型图片差别也很大

网友C:
么图纸就不好整了。慢慢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对过了,差别还是很大的,这些EC是一样的但是71脚是空脚,板型图片差别也很大

那只能等在修这块板的有缘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对过了,差别还是很大的,这些EC是一样的但是71脚是空脚,板型图片差别也很大

客户等不及不修了。机器已退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么图纸就不好整了。慢慢研究吧

不研究了,机器已还给客户

网友:
现在好多长这样的机器了,修的都脑袋疼

网友:
这机器修好了应该价格还可以,可惜了

网友:
现在很多客户很多商家 总觉得修个机器都是摸一下就好了 眼睛看一下就晓得哪儿坏了 我草你M 你来 又要便宜又要快 下一家上!!!!艹你M的 杂种客户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