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C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9-12-30):
待机0.009,触发0.065,更换了4个管和两个电容后成功修复。

网友:
简洁明了 。

网友:
这电容有不行了吗

网友:
示波器抓波估计直接秒杀

网友:
具体讲一下啊,太过简单了

网友:
不要发照片,给真正的维修人,留口饭吃,这款机器是通病

网友:
还不错,mos管和电容一起换了效果会更好

网友:
3,5v的通病

网友:
这也是秒杀啊

网友:
各位大神惠阳临深圳招工控板师傅薪资高!意诚加w15017483676!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用示波器打应该可以快速判断了吧

网友:
滤波电容问题,正常情况下,芯片没问题mos管很少坏

网友:
   保护给力 这是好活啊 !

网友:
这种问题有示波器能好找一些

网友:
3 5v滤波电容问题 应该不会通病了

网友(2020-04-16):
这机器电容坏,我一般换那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