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c七代

楼主(2019-12-30):
x1c七代,开机一直卡这个界面,没有任何反应,BIOS刷过了,是不是U挂了

网友:
换U应该可以

网友A:
硬盘拔掉没有?硬盘坏也可能卡这里

网友:
先裸板测试一下  再看看U口之类的

网友B:
楼主把所有外设拔掉试试,就单主板跟屏线。如果是触摸屏的话触摸排线也先拔掉。

网友C:
不一定是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U

可能是什么问题呢?求思路

网友:
EC也会造成  这种情况先测裸板

网友:
把网卡拆了试试。是检测到硬件出问题才卡这的

网友:
断开所有外设,检查usb接口是否短路,裸板测试,摸主板上各外设芯片是否发烫,不行一个个拆,检查各供电是否异常

网友D:
这个板子不是说*WF词语*板子吗?很容易挂的

网友:
外设全部去掉试一下

网友:
都进bios了,查硬盘,查外设

网友E:
按num有反应没?感觉是,独显不过的问题,卡独显检测位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按num有反应没?感觉是,独显不过的问题,卡独显检测位置了

不对,笔记本是按大小写,有反应么?

网友F:
应该是安全模式启动,等时间久一点

网友:
ec带资料的

网友G:
亮logo了,通讯问题多一些,先刷bios、ec固件再查别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亮logo了,通讯问题多一些,先刷bios、ec固件再查别的

试过,一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拔掉没有?硬盘坏也可能卡这里

除了开机线,主板和屏,其他的都拔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把所有外设拔掉试试,就单主板跟屏线。如果是触摸屏的话触摸排线也先拔掉。

都拔除了,非手触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安全模式启动,等时间久一点

放置半个小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对,笔记本是按大小写,有反应么?

没有反应,这边别人查完说是CPU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不是说*WF词语*板子吗?很容易挂的

这样啊,涨知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都拔除了,非手触屏

那很可能是CPU坏了 ,早期的Thinkpad X1很多CPU坏的。楼主可以用风枪吹CPU看看。记得断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不对,笔记本是按大小写,有反应么?

都显示了,90%几率cpu是没坏的,你自己会修不,插minipcie检测卡,看卡哪个数字了

网友:
卡logo,检测码应该90几了,刷个bios,查南桥排阻,ec触发和检测脚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试过,一样的结果

桥也会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显示了,90%几率cpu是没坏的,你自己会修不,插minipcie检测卡,看卡哪个数字了

没用过,可以按照你的方法去试一下,多谢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很可能是CPU坏了 ,早期的Thinkpad X1很多CPU坏的。楼主可以用风枪吹CPU看看。记得断电

四代五代倒是很多U坏的,但是这个七代没见过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