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具示波器相关术语介绍(下)

楼主(2019-12-30):
示波器性能相关术语
接下去要讲的一些术语,可能会当你和朋友们讨论示波器性能的时候用到,理解这些术语可以帮助你评估和比较不同型号示波器的性能。

带宽:
带宽是示波器的首要指标,这个指标可以告诉我们示波器能准确测量信号的频率范围。当信号频率到达一定程度后,随着信号频率的增加,示波器准确测量信号的能力会减弱。
示波器的带宽是指在示波器的输入端加正弦波,幅度衰减至-3dB(70.7%)时的频率点就是示波器的带宽。如果我们用100MHz带宽的示波器测量:幅值为1V ,频率为100MHz 的正弦波时,实际得到的幅值会不小于0.707V。
示波器的带宽越高,实际测量也就越精确,当然价格和成本也会更高,那么我们需要多大带宽的示波器才合适呢?一般所测信号最大频率的5倍,就是最合适的带宽。
关于带宽的详细讲解,推荐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

上升时间:
上升时间是描述示波器可测频率范围的另一种参数。 当您期望测量脉冲和沿时,上升时间可能是更合适考虑的性能参数。 当一个脉冲的上升时间快于示波器标称的上升时间时,该信号将无法被准确测量。

垂直档位:
垂直档位指代示波器纵坐标上每一格的电压值,也表示垂直放大器可以放大微弱信号的程度。通常用mV/div或V/div标识。一般示波器的最小垂直档位为1mV每格。
时基:
时基指代示波器横坐标上每一格的时间。

增益精度和垂直分辨率:
增益精度表示垂直系统衰减或放大信号的精度,通常用的示波器的增益精度在<±2%
垂直分辨率表示示波器模数转换器把输入电压转换成数字值的精度。垂直分辨率用位数表示,比如麦科信的STO系列示波器的垂直分辨率是8位。计算技术可以改善有效分辨率。
增益精度和垂直分辨率的详细讲解,推荐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

采样率:
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其实都是由一个一个点组成的,采样率就代表了示波器每秒能捕获多少采样点的能力。示波器能捕获的采用点越多,波形就越接近信号本身,越不容易失真。大多数示波器标称的都是其最大采样率。如果你想观察一个长时间的波形,那么示波器的最小采样率就十分重要,因为采样率是基于示波器存储深度(记录长度),随波形记录时长而改变的。
存储深度(记录长度):
存储深度这个参数说明了示波器一屏幕最多能显示多少个波形点。一些示波器支持调节存储深度的大小。由于示波器能存储的采样点有限,因此在测试的时候,我们必须在波形细节和波形时长之间做出取舍。选择一个短时间的波形,但是能看到更多的波形细节。或选择记录一个长时间的波形,但是可能会导致波形失真。

波形捕获率:
示波器能将信号捕捉,然后通过计算显示在屏幕上。但是捕捉信号和计算显示信号这2个动作是无法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示波器在计算显示信号的时候,是不会捕获信号的,这部分信号就会丢失,也称之为死区时间。示波器每秒能捕获波形的次数,就是示波器的波形捕获率,用波形/秒(wfms/s)表示。采样率表明了示波器每秒捕获数据点数量的能力,波形捕获速率则是指示波器每秒采集波形的速度有多快。
波形捕获速率高的示波器可以更好地观察信号特点,大幅度提高示波器迅速捕获瞬态异常信号的概率,如抖动、欠幅脉冲、毛刺和跳变误差。

触发:
示波器的触发功能在正确的信号点同步扫描,可以稳定重复的波形或捕获单次波形。通过重复显示输入信号的同一部分,使重复的波形能够稳定地显示在示波器的屏幕上。如果每次扫描都从信号上不同位置开始,屏幕上出现的波形就会非常杂乱,很难观察计算。

没有触发的画面

推荐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阅读【高手进阶】玩转示波器的触发设置:

网友:
一楼我占了

网友A:
用示波器也挺久了,这看些依旧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也挺久了,这看些依旧头痛

有问题欢迎提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