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不充电(充电慢)

楼主(2019-12-30):
本帖最后由 小阳
电脑维修
于 2019-12-30 10:59 编辑
g480可正常开机,插上可调电源,不开机情况下充电电流0.22.冲一个小时,充电10%左右。测量上馆G级波形如图(每格10v)。请问各位高手,是芯片坏了,还是ec问题?
电脑维修

网友:
订的冲电芯片,今天到货了,换了还是一个样。886 CS好像刷不了EC程序 ,不修了。

网友:
是不是LA-7981P?换PR324 PC314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