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9-12-30):
         我今天接啦一台苹果a1502的机。这机就是开机的时候键盘都不能用。
进啦win7系统就能键盘就能用。因为想装系统现在就是按alt键就没反应。但是
在系统里全部都是正常的。还换过键盘试过一样。个位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吗

请要要乱评论,我这是求知贴。

网友B:
是13款的吗13款的U坏的比较多

网友:
刷个bios 看行不 不行 再换个键盘

网友:
有这种的,键盘问题导致的ALT键按不出,换个试试

网友:
触摸板和排线换过没,

网友:
外接键盘 开机的时候按ALT试试

网友:
把小板拔了试试

网友:
考虑下触摸板

网友:
谢谢大家啦。外接键盘和换键盘都试过啦。就差换触摸试一下啦。

网友:
外接和换键盘都一样的。只有换触摸看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13款的吗13款的U坏的比较多

我这是14年的机。

网友:
这机肯定没进过水,我板子看啦一下好干净。

网友:
换啦触摸一样,真是活见鬼啦。

网友:
重植EC吧。。。。。。。。

网友:
应该是小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