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P-1060 板号NM-B960 1.0无CPU供电

楼主(2019-12-30):
Y7000P-1060 板号NM-B960  1.0无CPU供电
         这机器是进水的!进水不是有多少·但是在CPU供电的位置!主要是有电源接口的那张图!CPU供电芯片的倒数第二脚,那个电阻腐蚀了不知道是多大··原来的电阻在的时候那个脚没有电压··我换了很多个电阻·猜着换的··反正CPU供电没有·!这个位置具体应该是多少电压也不知道··没有图纸没有点位!很尴尬!哪位朋友有接到这个机器!帮忙量一下!在线等!就是我焊过的那个电阻!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这个机器会在我手里停留一个星期···哪位朋友修到这主板·谢谢帮忙测量一下那个位置的电压和电阻大小!可以留言!如果你们有需要对照参考的可以电话联系18608215030

     谢谢朋友们通过你们几个的帮忙··!确认了确实又相近的图纸我没有找到··不好意思··如果一开始找到图纸就没有这些问题麻烦你们了!
            特别感谢楼下的几位帮忙提供数据支持····已经修好了屏幕可以亮了··还没有装来测试··只要能开机··就好说了!其他的再说!
       我实在是没有找到2M的电阻··去找了两个1M的电阻串联在一起!第一次不行··和接第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是0.23V的样子··怀疑芯片坏了·就把线断开·分压还是这么多··重新找了两个电阻串联···飞线去掉偶合电容·!就可以了得出来1.24v的样子!通电·测试开机了!
         万分感谢各位了!机器我暂时不装~~~朋友们需要对照参考的··请留言!

网友:
还有这个CPU的供电芯片型号是MP2949A  !我查了这个脚位的名字VINSEN   电阻分别两端是接公共点和芯片的47脚!

网友A:
电流跑0.4吗? 0.4没CPU电压。还有一种0.2电流没CPU电压VCCSA电压这种可以查下开启。 我也正在修这个板子也是0.4A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跑0.4吗? 0.4没CPU电压。还有一种0.2电流没CPU电压VCCSA电压这种可以查下开启。 我也正在修这个板子也 ...

电流在0.27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跑0.4吗? 0.4没CPU电压。还有一种0.2电流没CPU电压VCCSA电压这种可以查下开启。 我也正在修这个板子也 ...

板子在手里吗?
帮我看看是多大的电阻···我换来看看

网友A:
0.27 查开启37脚   ,这个电阻是2M的

网友B:
这板子应该有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7 查开启37脚   ,这个电阻是2M的

谢谢·等下我去找个电阻试试···37我查过了有开启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0.27 查开启37脚   ,这个电阻是2M的

确定是2M???这好像不科学啊··大哥!拆下来打的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7 查开启37脚   ,这个电阻是2M的

朋友感觉不对··我找了个1M的装上去电压是0.3V我原来用100K的试试过大概3V左右!要是上2M的还有电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应该有图纸啊

你有图纸吗?有的话给10块大洋!

网友A:
兄弟图纸论坛早就有了。 Y7000的图纸是一样的。自己去下个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47 VIN_SEN A[I] Input voltage sense. Connect VIN_SEN to VIN through a 1/16 divider network.     这个就是芯片手册47脚的解释。找有道翻译了下   大概意思就1/16*20V 大概这个脚的电压是1.25V

网友:
换过这个CPU供电芯片,运气好,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
楼上那个兄弟说的没错 是2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7 查开启37脚   ,这个电阻是2M的

兄弟 你说的没错  是2M的  我也量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图纸论坛早就有了。 Y7000的图纸是一样的。自己去下个图纸就知道了

谢谢可以了···你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 VIN_SEN A Input voltage sense. Connect VIN_SEN to VIN through a 1/16 divider network.     这个就 ...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图纸吗?有的话给10块大洋!

兄弟你是对的··图纸有相似的··我没有找到!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应该有图纸啊

兄弟你是对的··图纸有相似的··我没有找到!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能修好就好,坛友都很热心啊

网友:
各位大神惠阳临深圳招工控板师傅薪资高!意诚加w15017483676!

网友:
个位大神惠阳临深圳招工控板师傅薪资高!意诚加w15017483676!

网友:
学习了,无图无点位确实有点难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有图纸吗?有的话给10块大洋!

你找到了吗?好像有的。你要的话我找下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到了吗?好像有的。你要的话我找下发给你

zha找到了···谢谢你

网友(2021-02-03):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2M???这好像不科学啊··大哥!拆下来打的值吗?

肯定拆开量的是啊,2M 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