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80 17859-1屏接口定义

楼主(2019-12-30):
客户一电脑进水了,处理好了,发现开机暗屏(此机用转换头会掉电),1.2脚有13v,4567有3.3v。应当开启亮度没有,不知道那个脚位是的?此机已修复,屏线坏了。

网友A:
把屏拆下来,从屏接口那端反推过来就知道了,edp接口  22 23脚是背光开启 和背光调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屏拆下来,从屏接口那端反推过来就知道了,edp接口  22 23脚是背光开启 和背光调节

我量了下开启有3V,调节2.2v,我把开启和调节短接,都有3v还是暗屏?还有啥没注意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量了下开启有3V,调节2.2v,我把开启和调节短接,都有3v还是暗屏?还有啥没注意到的呢

屏换过还是暗屏

网友A:
进水机的话 可能有断线,仔细检查一下 跑一下三组edp 信号的线,接口那里的六个电容应该就是三组edp

网友:
这个要好好好看看接口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的话 可能有断线,仔细检查一下 跑一下三组edp 信号的线,接口那里的六个电容应该就是三组edp

明天去看看

网友:
edp暗屏二个信号,一个背光开启,一个亮度调节,再加一个公共点供电,都正常说明屏幕灯条或者升压模块有问题,一般都可以秒杀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量了下开启有3V,调节2.2v,我把开启和调节短接,都有3v还是暗屏?还有啥没注意到的呢

还有个19v你还没有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19v你还没有测呢。

主供电不是19V了,是13v

网友:
主供不太对吧

网友:
这个八代的公共点应当就是13V多这样

网友:
baidu一下,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供电不是19V了,是13v

这个没有什么难吧,背光只要满足三个条件都可以亮的,不会是屏坏了吧,要不你在屏边板上量这三个电压看正常不?

网友:
水机的话 可能有断线,仔细检查一下 跑一下三组edp 信号的线,接口那里的六个电容应该就是三组edp

网友:
屏拆下来,从屏接口那端反推过来就知道了,edp接口  22 23脚是背光开启 和背光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