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h81m-e r2.0 15秒断电

楼主(2019-12-30):
bios刷过了,usb5v正常  就差822排阻了 822排阻是要三个脚位3v全部出来吗,有一个822只出了两个3v,一个只有2点多v

网友:
USB#OC问题,换个排阻

网友:
就是USB#OC 的问题    查USB接口的822  472

网友A:
排阻怎么查呢  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阻怎么查呢  查电压?

直接替换,或者短接(最好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