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A556U开机电流0.250维修

楼主(2019-12-30):
华硕A556U不开机维修

  主板:X556UV 3.1 根据客户描述为二修机。拆开后目测主板无大维修。看来修好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吗。

    测量各主供电对地值无异常后,接电测量各个电压的到  待机 3VSUS 5VSUS 1.0VSUS正常。内存1.2V、显卡0.9 显存 1.35 VCCS 0.85V 以及二级转换电压都正常,最后测得PL8101、PL8102无电压,这刚好是VCORE的电压。接着去测了PWROK和SYSPWROK均有3.3V的电压。
看来VCORE电压要出来就得去复习一遍时序了。

      先测量了VCORE芯片各条件,12脚VIN 19V、13脚VCC 5v 18脚PVCC 5v 、41脚EN 3.3V正常。看来要去测测CPU的条件去了
首先24M晶振要起振,示波器量了一下只有电压无波形,这肯定是不对的。怪不得CPU没有电压。拿着放大镜一看 T25。看来上家还是做手脚了
摘掉晶振顺便测了下两个有效值的脚位对地阻值。一脚 700多 一脚无穷大,测其相连谐振电容的对地值有700多。先找了个24M晶振补好脚位上电
电流蹭蹭的上去了。接屏完美亮机

网友A:
很少有晶振坏的 你算碰到了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有晶振坏的 你算碰到了 呵呵呵

上家做手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少有晶振坏的 你算碰到了 呵呵呵

上家做的手脚

网友:
这种坏 的很少

网友:
为什么要要把图片是的字符抹掉

网友B:
vcore没有电压,PWROK和SYSPWROK均有3.3V的电压,这个咋回事,有一路电压没有出来,PWROK和SYSPWROK是不是应该没有电压才符合时序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ore没有电压,PWROK和SYSPWROK均有3.3V的电压,这个咋回事,有一路电压没有出来,PWROK和SYSPWROK是不是 ...

PWROK在VCORE前面,VCORE后面才是SYSPWROK.

网友:
这种做手脚的方式确实算良心了

网友:
这种技术非常的牛

网友:
做手脚现在都做在晶振上了 换一个一模一样的还真不好找找

网友:
嗯嗯!就算是上家做了手脚也是行业内幕,你没当着客户面,一顿猛说辞吧,感觉这个行业相互拆台只会彼此都难做。

网友C:
楼主,6代单U 的时序PWROK是在VCORE前啊,这个与4/5代CPU的不一样了

网友D:
  没理解上去!上家是故意破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理解上去!上家是故意破坏吗!

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6代单U 的时序PWROK是在VCORE前啊,这个与4/5代CPU的不一样了

4,5代的有先出的VBOOT电压  ,真正的VCORE 也是后面条件满足后通过SVID调节出合适的VCORE的电压

网友:
晶振上做手脚确实能难倒一批新手了,好多小维修店都不知道示波器为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