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 大音频空焊导致SIRI不能使用故障维修

楼主(2019-12-30):
  故障机型:iPhone 7

  故障现象:SIRI 不能听见声音。

  故障分析:SIRI 使用的是前置MIC和前置排线集成一起的。先换排线排除外配问题,排除外配问题就是主板问题。

  维修过程:换排线故障依旧,问题在主板上,侧前置摄像链接座子,经过测量第29脚PP_CODEC_TO_FRONTMIC3_BIAS_CONN无穷大。

  PP_CODEC_TO_FRONTMIC3_BIAS_CONN经保险电感FL2914到大音频J6脚。

  怀疑大音频虚焊,直接重植大音频芯片。

  拆大音频芯片时发现焊盘掉点了,重新飞好线装回大音频。

  前置摄像链接座子,经过测量第29脚阻值恢复正常。

  维修结果:开机测试故障修复。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网友:
倒数第二张图放错了

网友:
修手机还是要先练好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