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奇怪故障A1466

楼主(2019-12-30):
A1466 17年 未进水未摔  苹果系统好的  加装或者单装WIN10就蓝屏 后来拔掉电池就好的  插上换掉电池也不行,测量SMBUS总线波形幅度正常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苹果机子,外设有一个不正常主板就会出现一些奇葩的故障

网友:
苹果搞的少,,

网友:
WIN10系统版本多换几个试下,或者,换硬盘试下,如果是那种转接改的硬盘,很容易出现这个故障。

网友:
论坛有一个改电源选项的.你找找看看

网友:
  这个电源选项 就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