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820-00165-A进水电流 0.1200不开机故障维修,只要分析的对,还是可以轻松解...

楼主(2019-12-30):
1.A1466 820-00165-A,主板接手,已经被上家进行,清洁过,由于能力有限,拿到我这,帮他看看,
2.首先第一步,外观,观察,发现问题,1,电阻R8151腐蚀损坏,看图纸分析,与ALL_SYS_PWRGD有关系,先不管他更换了,接着测量,个个主板电感对地阻抗,除了CPU供电电感偏低,其他都正常,
3,通电测量,发现这机器电流从 0.0029跳到0.1200.(这里有个奇怪的疑惑,之前修这款板号的机器,要接上电池才会自动触发的,不接电池是不触发的,)不管这个疑惑,先测电压吧,结果发现问题,机器已经触发,除了CPU供电没有输出,其他电压基本输出了,修到这里,根据以前的经验,没有CPU电压输出,上电是这个电流,大多数与二级转换电压有关系,再经过详细测量发现问题,PP3V3_WLAN_R此电压没有这个电压由U3550输出,查了条件对地阻抗300多欧姆,输入端电压3.3V正常,很显然,U3550芯片损坏,更换之后,有了。输出3.3v,,(这个电压也可以不用,更换芯片直接短接也可以,以前修这个机器做过实验,完全可以)本以为机器,可以开机了,
4.现在这个机器,故障就是没有CPU供电输出,为了不浪费,分析时间,最好的办法,先测试CPU是否损坏,大致判断一下,根据经验,这个CPU对地阻抗都是很低的,2-3欧姆,这款CPU供电以前有做记录,输出电压大概是1.8v电压,为了验证,CPU好坏,直接给他CPU电感加了一个1v电压,看电流是否偏高,经测试电流120多毫安,说明一点,CPU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继续分析还是可以的,如果,比较大,直接放弃别修了,浪费时间。
5.那么只能从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入手了,测量U7200工作条件,主供电正常,测到开启信号不正常,测对地阻抗也正常,根据时序,这个开启信号要正常发出,的前提必须ALL_SYS_PWRGD好信号正常才能发出开启,接着查了这个信号,电压没有,测量对地阻抗,只有20欧姆,很显然不正常,通过图纸分析由上拉电阻R8167应该输出一个3.3v电压才对,这个时候,当然要用到,最好用的加电法了,首先调了1v 烧的电流很小。0.0120,调到2v.0.0200.调到3v.0.0300,根本没有用,所以,最后的方案,就只能,拆芯片,看阻抗是否恢复正常了,说到这里,得,学会用排除法,第一排除的,那么就是与他有关系各个与输出电压的控制芯片,因为各个输出电压如果有问题,那么是不会输出电压的,第二,那么剩下的,就只有那几个了,因为机器是进水的,所以,重点查,进水部分与ALL_SYS_PWRGD这个信号有关的IC ,为了更快的确定,用显微镜看,发现u1930有点腐蚀,把他取下,测量对地阻抗恢复正常,找到料板,更换一个U1930,故障解决,问题排除,机器亮机。写的有点乱,希望各位友友不要介意,不足之处敬请谅解,谢谢。

网友:
你这测CPU的方法好,有机会试试你的方法

网友:
00165-A这款我也遇到过,有些不上电池会自动触发的,有些又一定要上电池才可以!所以有时候需要接电池上去试试,不然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A:
CPU加1V电压上去看电流楼主可以多做试验。我试过在2代的CPU上加1V的电压,电流3A左右,CPU发烫,但是CPU是正常亮机进系统的,个人觉得这样不是很靠谱。如果是CPU供电上管击穿的,可能就不一样。

网友:
"为了验证,CPU好坏,直接给他CPU电感加了一个1v电压,看电流是否偏高,经测试电流120多毫安,说明一点,CPU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小,"不知道大神这个判断CPU好坏的方法是否准确,以后我也测试一下。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加1V电压上去看电流楼主可以多做试验。我试过在2代的CPU上加1V的电压,电流3A左右,CPU发烫,但是CPU是正常亮机进系统的,个人觉得这样不是很靠谱。如果是CPU供电上管击穿的,可能就不一样。

这个先断开cpu电感试,多一个方法,多一种思维逻辑,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是大概得猜想,至于是否正确,一切都以实验为准!有思考才有进步,修机和警察破案,大致类似,通过经验判断,分析案情,让真相谜底一步步解开!

网友:
我的就是不上电池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