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0 机型PP22L bios密码求助

楼主(2019-12-30):
如图,刷BIOS不行。看论坛说密码写在I/O里的。老机型,有谁可以除了换IO外软解的。谢谢。有红包意思意思一下的

网友A:
论坛有595B的解密软件   试试

网友B:
同问这个问题,求大佬解惑

网友C:
搞定了没 我可以帮你弄

网友D:
论坛有算号软件可以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论坛有算号软件可以解,

花20元给同行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这个问题,求大佬解惑

此机有锁硬盘、BIOS的话。不能更换硬盘,必须写回原机资料的,然后用通用密码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595B的解密软件   试试

谢谢,叫同行搞好了,他有万用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没 我可以帮你弄

搞定了,谢谢。今天上公司搞电脑一直没空开电脑。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花20元给同行搞好了。

哪个同行20元给修啊?这年头你们那同行这么廉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个同行20元给修啊?这年头你们那同行这么廉价啦????

属于资料板块啦,一般5-30元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