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开机雪花屏,这个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9-12-30):
PPT

网友A:
像字库
lgiuang
充电后,按开机键亮屏,再按开机键又能息屏,插充电器亮屏,待会息屏,感觉里面开机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字库应该没问题了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字库
充电后,按开机键亮屏,再按开机键又能息屏,插充电器亮屏,待会息屏,感觉里面开机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字库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
从新安装屏排线 不行的话 屏挂

网友:
电源坏得概率高,换电源试试

网友:
你放个电话卡进去打电话看看能不能打进去啊,要是打不进去就是没开机,跟屏幕没关系,能打进去就是开机了,就要先排除屏幕再排除主板了,另外呢,喔觉得你这个要不是装配的问题就十有八九是显示数据线路问题甚至是CPU挂了~~~

网友:
理论上主板坏了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维修中没见到过这样坏主板的,所以个人感觉九成九的几率换屏能好

网友:
我去,这画面。一下回到童年了

网友:
很多是cpu引起的 加热下cpu能正常一会

网友(2020-03-04):
X23见得比较多,反正都是主板问题。最后重做u和字库都是一样。

网友:
见过一部mx5雪花屏是接口旁边的排感问题

网友:
小米4的花屏、很多都是座子的问题

网友:
A8000遇到过一次,是CPU问题。可以重装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