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问题

楼主(2019-12-30):
请教大佬显卡供电上管12v电压有,下管没有电压,应该是哪里的问题,电源管理芯片好像也没问题?

网友:
如果这么简单就搞定了就没什么难的了

网友:
测对地阻值,以及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拿到电脑维修店去搞。

网友:
测量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PWM电路测下

网友:
供电芯片也需要供电开启反馈等信号

网友(2020-01-30):
测芯片重要脚位的对地阻值,以及芯片的工作条件

相应的电源管理芯片也需要降压供电电阻提供合适的工作电压才能工作,还要检查反馈等信号

确定没有短路问题,那就是某个元件内部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