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60V外接显示,内屏不显。

楼主(2019-12-30):
此机原本故障为不开机。测得待机3.3V短路,南桥发烫,SR2C4的《这桥有很多坑,这里就不多说了,估计大家也都遇到过。》 经过一番操作,最终板子完美开机,本以为一切就绪,谁知噩耗才刚开始,上屏不显示,以为BIOS没刷对,又换了一家买程序,结果一个鸟样。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心想内屏不显是不是屏接接口松动了,拆屏发现一切正常,中间换过屏线,换个屏。都排除过,没办法,往下继续吧。装上硬盘,进系统双显卡也都正常。接下来测量屏线接口,AC_BAT_SYS_LCD  19V正常。   DMIC_CLK 1.7V    DMIC_DATA 3.3V     +3VS_LCD无电压,  LCD_PWM_CON无电压,  LCD_BLEN_CON无电压. 查到这里,维修陷入困境,由于理论知识差,下面只能请教一下朋友了。 朋友告诉我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导致+3VS_LCD无电压输出,于是我把独立显卡电感翘起来了,用集成也是外显,内不显。 在这里请教大家是那里有漏掉没量,还是真正CPU和显卡,二坏一

网友:
没有大佬给点提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