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个TT 650W电源,通上电后,板子初级碰到了铁壳。

楼主(2019-12-30):
维修一个TT 650W电源,通上电后,板子初级碰到了铁壳,空气开关跳闸了,电源会不会出现新的故障。

网友:
关键看什么点对地这样突然短路了,运气好,没事,运气不好,烧元件或者芯片

网友:
不会的, 没事, 这是前级短路

网友:
先测量一下试试吧!没有短路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
先测量一下再说吧,........

网友:
学习的好文章

网友:
保险烧了吧

网友:
先测量初级450v 滤波电容 桥  是否短路开关管是否击穿?不放心了串个灯泡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