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蓝note3 开机反复停在升级清空数据界面

楼主(2019-12-31):
下载官方包放手机里,能更新升级,升级后可以进系统,但一重启就又回到升级固件,清空数据界面。拆机测量音量加只有0.5v ,音量减1.7v,开机键3.7v,测量音量加通断正常,没有短路,拆了排线也是这样,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否正常。后来线刷后,开机后看到音量加自动被按着,减下来又自动回去。拔了排线,再测量音量加,电压恢复到1.2v了,音量减到了1.5,开机键到了4.0v。真是奇怪了,再把排线扣回去,正常了。第三方刷机包好多捆绑软件,把官方升级包放手机里升级,结果提示检验失败?刷机包损坏?之前都能升级的刷机包现在提示损坏了?莫非是第三方刷机包搞鬼破坏升级包? 后来联网在线升级,终于清理了那些被捆绑的一堆360,腾讯这些垃圾手机软件

网友:
解决。 音量减键有点漏电,导致重启就进升级模式,拆机重装了一下音量排序,就正常了。诡异啊

网友(2020-02-02):
拆机取下音量键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先按开机键,一震动就抠掉开机排线看看还进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