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修技嘉GA-970A-DS3 REV:3.0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9-12-31):
版号:技嘉GA-970A-DS3  REV:3.0
故障:不定时掉电,还不能触发。早在2015.10月在论坛救助过(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896086-1-1.html          这块板子放了很久了,当时15年没有示波器也就没有搞,直到现在才有时间搞。当时觉得是哪里有短路造成的,画了电路框架图也没有分析个所以然来,把板子扔在一边了,一放就是4年。
主要是不定时掉电,抓波比较费时间。
先是抓了SLP-S5-  NB_VCC
结果如下:
黄为SLP_S5- 蓝为NB_VCC
NB_VCC掉了,但SLP_S5-没有掉,应该像多米诺骨排一样掉在后面。那估计应该不是供电的问题。
之后抓了-ATX-PSON  DDR15V
结果如下:file:///C:\DOCUME~1\FKM\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0.jpg
-ATX-PSON DDR15V
是黄-ATX-PSON自己先上去了导致的掉电。
导致-ATX-PSON 被上拉是什么原因?在2015年时已经都测量了一遍都是正常,现在测量还是正常的。那就只能换IO了。file:///C:\DOCUME~1\FKM\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12.jpg
原机时IT8728F EXS手头上只有IT8728F EXA 脚位都一样应该可以用。
换上的IO
拆下的IO
目前机子运行不再出现掉电现象。应该是IO内部的MOS管漏电造成的。

网友:
4年了还留着追故障,楼主锲而不舍精神可嘉。
我也留了几张映泰AM3的,一直没卖破烂。
像悬案一样,有时间了就拿出来追一下。

网友:
学习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钻研+灵感,楼主牛x了

网友:
厉害,放了四年终于被你修好了

看来这四年技术猛进啊

网友:
四年前的东西还记得,并且拿出来修,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四年前的板子。。。。。。。。可以可以

网友:
不定时掉电真的很难找,维修最怕是这样的一下好一下坏的,真的是要拿示波器才有机会抓到问题

网友:
楼主威武啊,我可顶不住,放着要嘛卖要么当料板了 。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会不会更好

网友:
留四年还能找到,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会不会更好

没用过,估计还是示波器好吧

网友:
四年啊!要是住的海边早锈坏了。

网友:
真的厉害,这板子放了四年终于被你修好了,这四年技术猛进啊

芯片的标识含义,第1行是标识----最重要的型号,后缀名都有特殊意义(某品牌定制的)

第2行标识了此芯片的生产周期和其它信息,1221===2012年21周生产出厂的芯片

第3行标识的不重要,绝大多数可忽略。

网友:
楼主再加上为什么对比那几个信号就更好了

网友B:
故障:不定时掉电,还不能触发。??
既然没有触发没有开机,怎么掉电呢?如果短接电源的绿线强迫开机,就无法掉电。所以帖主是虚构捏造的案例

网友(2020-01-31):
引用 网友B:
故障:不定时掉电,还不能触发。??
既然没有触发没有开机,怎么掉电呢?如果短接电源的绿线强迫开机,就无法掉电。所以帖主是虚构捏造的案例

指掉电后,不能再一次触发,请看早前的救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