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四星黑将 gtx660ti

楼主(2019-12-31):
拿到手测得div接口供电短路,然后拿我的小铜刷跑线路,跑得一个电容短路然后拆了那个电容,换了个好的电容上机还是不亮

网友:
然后测得接口的供电电压只有1v作用,明显不太对,于是测得他的三端稳压器输出只有1v,测输入有12v调节又1v左右,怀疑调节电阻有问

题,准备换时候发现三段稳压器上面有个小洞,感觉三段稳压器坏了于是换了一个三端,就好了到此结束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了

天意wx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A:
显卡不值钱了但是维修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很少有修显卡的.

网友:
一个洞,一看就知道要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不值钱了但是维修经验值得学习

1080ti   2080ti 高端的比笔记本贵的多还有p4000  p6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80ti   2080ti 高端的比笔记本贵的多还有p4000  p6000

这张显卡不值钱,是我少打了字吗还是你理解有问题。

网友:
电容是在三端稳压的后级吗,不然三端稳压很少坏哦

网友:
学习经验了,感谢,是电压电流过高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