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夹共享、打印机共享设置不成功的所有原因都在这

楼主(2019-12-31):
在不同系统间共享打印机或者文件夹,由于权限的的原因,会导致很多共享问题,如win7与win7系统之间可以正常访问题,但win10就无法访win7的共享文件目录,总是提示没有访问权限,什么原因呢?

下面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解决办法。
一、win7系统共享设置
本例以在D盘新建一个共享文件夹bak为例来进行说明。
1.在D盘bak文件上右键属性,选择共享,进入高级共享设置,见下图。

2.在权限设置中,把evreyone用户添加进去,并设置完全控制读、写权限。

3.进入网络共享中心,点击更改高级共享设置,把【启用文件和打印机共享】、【关闭密码保护共享】这两项选中。

4.防火墙设置
进入windows防火墙,点击【允许程序或功能通过防火墙】,把其中的【文件和打印机共享】勾上。

5.分区权限设置
在所共享目录的D盘右键属性中,选择【安全】,在编辑权限中,同样地把everyone用户添加进入,并设置完全控制权限,如下图:

二、win10系统设置

由于win10的安全性增加,需进行如下设置,否则访问win7共享文件夹时还是会提示无权限。
1.从运行中输入“gpedit.msc"并回车,进入本地策略设置,并展开定位到【管理模块】---【网络】---【lanman工作站】

2.在【lanman工作站】中,找到【启用不安全的来宾登陆】,双击打开其属性,选中【启用】,按确定即可。

最后,从电脑地址栏中直接输入共享电脑的ip地址或计算机名即可进入共享文件夹。

网友:
这个学习了,工作需要经常要配置共享打印机

网友(2020-02-09):
这个技巧很实用

网友(2020-03-18):
下次再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又复习一遍

网友:
学习了,有时候一个共享搞得头都大了

网友(2020-05-10):
非常好!有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