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打印显示废粉盒已满?报C7980故障代码解决方法

楼主(2019-12-31):
对应机器型号TASKalfa3252ci、TASKalfa2552ci、TASKalfa6052ci、TASKalfa5052ci、TASKalfa4052ci、TASKalfa6002i、TASKalfa5002i、TASKalfa4002i

【故障现象】
机器未使用多久就显示废粉盒已满的提示,经过固件升级后提示消失,但是开关几次机后废粉满提示再次显示,大约经过 4 次显示废粉盒已满后,机器会出现故障代码 C7980。

在维修保养模式中实施 U155 进行废粉盒重量检测校准,但是 U155 里的 Calibration 中的 Level数值一直是 255,无法进行数值校准。

【故障发生原因】
经过检查图像供送电路板中的 YC29 接线第 2 引脚来检查废粉盒传感器的状态。通过使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数值显示为 V=3.21 表示废粉盒传感器处于触发状态

检查废粉通道的废粉盒传感器,发现传感器上覆盖了一层墨粉。因此可以说明导致故障发生的原因是废粉通道里的弹簧上下摆动,没有将废粉盒传感器上的墨粉刮干净,导致传感器触发,显示废粉盒已满。

【对策】

当出现废粉盒已满的故障后,请拆下废粉盒传感器,清洁后再重新安装,机器恢复正常。如果清洁后依旧显示 C7980,则请更换废粉盒传感器。

网友(2020-02-05):
不错,学习了 支持多多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