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3v-a跑码掉电

楼主(2019-12-31):
技嘉b85m-d3v-a rev1.0跑码掉电 跑码已经到显示 能听见蜂鸣器滴的一声响(证明已经跑码正常)io12v 5v 3.3v检测正常。。。刷过bios 。求给点思路

网友:
加焊下桥试下

网友:
键盘上的大小写切换灯亮吗

网友A:
一显示就掉电,没等键盘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显示就掉电,没等键盘反应

技嘉不是也有个IO电压检测的吗?查下它啊

网友:
换逼爱哦思芯片

网友:
  最后悍桥好两天又这样了。无语

网友B:
看那个VCC3_DAC电压正不正常,正常的话估计就是桥坏了
一般在PCH右边那个三极管转出来的

网友(点评):
佩服。刚修好一片GA-B85M-DS3H,故障现象和楼主的一样,就是这个VCC3_DAC电压问题

网友:
上面有没有LM324,LM358这样的元件?有,查它周边电路

网友C:
已经启动了,就与I/O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启动了,就与I/O没有任何关系

有关系,查下温度反馈。

网友:
DAR92电阻分压正常不

网友(2020-03-30):
引用 网友B:
看那个VCC3_DAC电压正不正常,正常的话估计就是桥坏了
一般在PCH右边那个三极管转出来的

刚遇到一例,故障一样!NQ17损坏导致VCC3_DAC电压只有0.6v

网友:
这组电压是桥供电吗?

网友:
学习了,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