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联想E431.不开机

楼主(2019-12-31):
Q1409烧坏!要怎么解决?

海阔天空a -3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直连,,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南桥没短路的话, 直接把J2301连上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没短路的话, 直接把J2301连上就行

好的谢谢你,等下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你,等下试试看

之前可以开机,这个管烧坏了就马上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可以开机,这个管烧坏了就马上不开机了

这个烧了肯定开不了的

网友:
烧了就换啊

网友:
烧坏了就换

网友:
短接j2301试一下没有影响的

网友:
请问 你这是发上来“找骂”的吗  这是在侮辱兄弟的智商啊,,,要不要教你怎么吃饭啊。。。明显示来混取下载分的!!严惩!!

网友:
这个管子烧成那样了,负载肯定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