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 cpu坏导致无背光刷机无限等待

楼主(2019-12-31):
A8CPU坏会导致开机卡在白苹果无背光,刷机无限等待。报错4005
重做cpu不行,应该就是cpu坏了。

网友A:
直接换个板底,问题依旧就是CPU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板底,问题依旧就是CPU死了

换了两个底板了,都是一样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