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750w evo1.0的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开机正常,就是会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9-12-31):
没有维修思路,请教下大家怎么修

网友A:
这类无图 故障随机出现的电源 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类无图 故障随机出现的电源 不好弄

是啊,摸不着头脑啊,输出都好的,能带负载,就是不定时跳电重启

网友B:
故障随机出现, 不好弄,怀疑虚焊 ,先大面积补焊试试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故障随机出现, 不好弄,怀疑虚焊 ,先大面积补焊试试 。。。。。。。。。。

有道理,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道理,明天试试

有结果,分享一下。。。。。。

网友D:
電源不定時重啟,多數是存在虛焊或零件熱擊穿引起,另外,你電腦不定時重啟未必是由電源引起,主板問題也會造成重啟。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電源不定時重啟,多數是存在虛焊或零件熱擊穿引起,另外,你電腦不定時重啟未必是由電源引起,主板問題也會造成重啟。

换个电源没事,就这个电源问题,之前风扇卡住停转过,很可能是过热了

网友E:
重点检查散热片附近的电容

网友F:
这个天穿拖鞋不冷吗?我也有一个一样的电源,进蟑螂全烧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重点检查散热片附近的电容

不多的话,建议直接换新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天穿拖鞋不冷吗?我也有一个一样的电源,进蟑螂全烧糊了

这是夏天的图,自己的有点懒得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多的话,建议直接换新的电容.......

主要是散热片盖着,参数看不到,我觉得是晶体管穿了一个,单路了,热量增大,热保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散热片盖着,参数看不到,我觉得是晶体管穿了一个,单路了,热量增大,热保护了

补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焊了吗?。。。。。。。。。。。

懒癌作祟

网友G:
用了多久的电源啊,用的什么料,杂牌电容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间歇性的都不太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了多久的电源啊,用的什么料,杂牌电容最容易出问题

啥,这个电源还用看用了什么料?

网友A:
现在都懒  电源都是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懒  电源都是换了

还有修不如换挣钱呀 。。。。。

网友:
替换电容加大面积补焊!

网友:
刮干净氧化引脚,补焊就完事了。

网友H:
我告诉你tt这个设计的乔威工厂代工的电源问题很多的但是都不是大问题都是小毛病折腾死你的那种,而且最后查到问题可能就一个小贴片电阻气死你

网友(2020-02-13):
补焊好了,保护板大补焊,接口线路大补焊,鲁大师温度测试开了一小时了,没掉电

网友:
一个个脚的吹,吹了一个小时,电路板都吹黑了

网友:
可能是板层进了潮气,也有可能是脱焊,谁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告诉你tt这个设计的乔威工厂代工的电源问题很多的但是都不是大问题都是小毛病折腾死你的那种,而且最后查到问题可能就一个小贴片电阻气死你

小电解电容引脚都氧化了的,焊都焊不上,可能用的是库存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