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55不触发

楼主(2019-12-31):
型号ELL 15-5555
板号:LA-C142P REV3.0
故障不触发
插稳压电源,待机电流0.004A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测量待机3V 5V经正常,按开关3.3V有跳变,准备找个图纸测量待机各路电压,结果论坛一搜,一大票都是说EC程序问题,但未找到图纸,由于之前也没刷过EC,也不知怎么刷,在论坛里看了其他大神的刷写教程,但无奈的是自己没有这个编程器,之前买 的一直是TL866跟866的升级版,为了修机无奈只能现买 一个,RT809F ,某宝上最低套299,最高价799 等了三天终于到了,迫不急待的,焊接好线后,好多人说要离线刷线,说外接一个3.3V给33脚供电,但我的待机是好的测量EC 33脚正常3.2V,就直接插着稳压电源了,接上编程器,很是顺利,直接就检 测到芯片,我看论坛有人说线长,或者线细,都有报错,或检 不到,我是按此图直接 接的线,KB9012跟KB9022接法一样
之前怕不一样,自己还亲自测量过是一样的,很顺利的就读出了原机的程序,刷写上论坛下的EC程序,还有一点是当你把EC 42脚也就是键盘的16脚连到地,待机电流变成了0.008A应该是这个原因,我直接没有取下连接编程器的排线,就直接开机,怕焊接麻烦,就直接按开机键,不能触发,应该是连到的42脚现在是接地的,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取下焊接的线才能开机,
论坛里说的线细,细长都不行,下面我把我的线发上来给同学们看看,由于修电脑经常需要飞线,找不好合适的线,我就剪了一根显示器的排线,这个线挺好用
我用这个线刷就没报错,一次搞定 ,之后我也反复焊接了试过都是一次成功,

网友:
之前编程器都买 错了,浪费银子,之前的只用来刷BIOS,EC的刷不了,

网友:
嗯 我也是809F,不错的,基本通杀,速度很快很方便

网友:
809F确实很好用!!!!!!!!

网友:
老司机666。ec程序都没有刷过,下次遇到了可以尝试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刷过 EC

网友:
老师机也来学习学习,快OUT啦

网友:
我也是两年前换的809f,最开始买的希尔特就扔了

网友:
下次遇到了可以尝试了,感谢

网友:
现在很多EC都自带程序,没有一个好的编程器真不方便

网友A:
郁闷了,我飞线就没成功过,只好买剪板

网友B:
长远看,不建议809f,直接买809h功能更好,还有一款it8586的ec,809f不能直接支持还需要另外购买转接板配合使用,不便宜要160左右,还有几款ec809f也不能支持。

网友:
rt809f.最经济实惠,又是个修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郁闷了,我飞线就没成功过,只好买剪板

我之前从没刷过EC程序,也是看了论坛教程,你可以尝试用我的那种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远看,不建议809f,直接买809h功能更好,还有一款it8586的ec,809f不能直接支持还需要另外购买转接板配合 ...

高手,IT8586这种是不是华硕机子上的,我记得华硕机子 就喜欢用IT的 809H能支持吗,809H贵啊 800元

网友:
龙腾科技吗,请问是曲靖的吗

网友(2020-03-09):
不错 按照楼主的操作 一波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