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启天A7100 硬盘无12V供电

楼主(2019-12-31):
这块主板能正常启动,能进系统。硬盘有5V供电,就是无12V供电。请教各位的大佬大概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老铁报个班 听听思路吧  这样 坛子里的老湿都没办法帮你    真的

网友A:
硬盘有5V供电,就是无12V供电 ??  根据 线路查下12v来源

网友B:
硬盘有12伏供电?你也是个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有5V供电,就是无12V供电 ??  根据 线路查下12v来源

感谢版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硬盘有12伏供电?你也是个人才!

硬盘不需要12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不需要12V供电?

你查一下硬盘接口电路图。

网友:
笔记本硬盘是不需要12v,台式硬盘就需要了。目测是一体机,应该是台式硬盘。

网友:
如果原装是用2.5寸硬盘是不需要12V的

网友:
如果能正常使用你应该是笔记本硬盘吧?笔记本硬盘不需要12v

网友:
老哥,解决了没,一切都正常,单没有12V供电,你看一下SATA接口定义,找到12V引脚,然后跑线看到了哪里,你这个像是一体机的板子,有的一体机板子自带笔记本那种小硬盘(2.5寸不需要12V那种),它就会把特么12V精简掉,,,,希望帮到你。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都能进系统  测什么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