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解苹果x出进度条报错4014,有视频

楼主(2019-12-31):
求解苹果x出进度条报错4014.硬盘电压3 1.8 0.9多有,阻值测量也正常,求高手指导

网友A:
先搞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搞硬盘。

硬盘已搞过,还是一样,

网友:
换一个硬盘重新写一下底层啊。

网友:
上盖问题。应该是的

网友:
硬盘脚全打阻值,检查底角有无松动。

网友:
遇到过,求高手支招

网友:
还是没有识别到,硬盘。

网友:
是不是应该检查硬盘到CPU的偶和电容

网友:
分出来用测试架刷机  可能合层没合好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