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TR-G150S开机报警23声然后风扇狂转自动关机板号6-71-W65J0-D01

楼主(2019-12-31):
一同行拿来一雷神TR-G150S描述就是开机一会就自动关机,关键这机器主板还是我前两个月刚换的主板感觉有点头大,我给客户说让他放在这我给看看是不是散热故障导致的,客户走了我把机器拿出来我开机测试发现果然是开机不到2分钟就关机了 关机前能听到滴滴滴报警键盘右上角灯闪烁然后就关机了 ,这故障以前见过几台但是都是报完价嫌贵没修的,这次又遇到了感觉这机器应该是通病,然后我看了一下主板卖家 一看聊天记录这东西人家只给质保一个月,算了 自己看看吧,机器能开自动关机还报警 我首先要排除外设 我把机器拆开裸机测试 故障依旧 BIOS刷了还是一样 .论坛下载BIOS的时候发现板号6-71-W65J0-D01还有板号6-71-W65J0-D02反正蓝天主板的机器报警的一大片大多数都是说Q5导致的 说啥的都有,不管别人说啥我先裸机测了一下各大电感电压 全都出来了,测了Q5电压都正常,CPU更换了也是一样故障  每次关机都会风扇常转,不管了先放在那忙别的去了 等到晚上闲的是好再拿出来看看,无意间开机进系统发现机器只识别到了一个集成显卡,独显GTX850M没有识别到,心中一喜 估计问题就在这显卡部分了,显卡供电 大电感电压正常没见缺少电压,心想不会显卡坏了吧 ,保险起见万用表测了显卡阻值发现正常,理理思路显卡供电正常  进系统不识别显卡 BIOS刷过了 只能查显卡工作条件了, 测 NVVDD FOR N15_VGA  正常 当测到PEX_VDD的时候发现没有电压0V PEX_VDD此电压是由PQ52转换而来 PQ52 5678脚1.05V正常123脚0V肯定不正常,PQ52要到通第4脚应该是高电平测量此处只有0.8V,测PR166一端15V正常测量电阻阻值也正常 万用表对地测量PQ52第4脚发现阻值只有100多明显不正常 要么PQ51坏要么就是PQ52坏都说MTDN7002ZHS6R爱坏我就先拆了PQ51测量阻值还是一样  然后再拆PQ52测量第四脚阻值450左右正常了,心里高兴故障点已找到 准备找个芯片装上测试,一看已经晚上10点多了算了不管了放在那打算第二天早上找个芯片装上肯定OK 按理说维修到此处已经是大功告成了,有句话叫人要倒霉喝凉水都会塞牙,这倒霉的事就遇到我头上了,到了第二天我找到了一模一样的芯片装上心想肯定OK了  ,我裸机插电自动上电电流到0.09 0.10左右就不动了,心里一万个曹尼玛飘过 ,回想昨晚神,也就拆了PQ51和PQ52哪里都没动啊,现在这个电流直接有点懵,难道换的芯片有问题我再装回原来的芯片还是一样,又找了个芯片还是一样,测各大电感 除了PL8  1.05V PL2 1.35V,除了这两个电感有电压其他都没有电压  ,大清早就遇到这糟心事,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先放在那没管,放了1天客户催了 我又拿出来准备研究了一下 居然发现机器又不触发了,这无疑是雪上加霜理清思路查了蓝天主板的上电时序, 按下开关PW R_SW #有跳变当测到RSMRST#只有1.5v,此电压是由IO给南桥的,不正常难道IO或者南桥坏了,机器本来正常就是自动关机现在好了直接不触发了,想买个主板给客户算了查了一下有点贵想想还是先修吧,回想起原来故障自动上电0.10左右 PL8 1.05V .内存供电1.35也出来了,找了一下手里没有芯片给客户说主板要订芯片,我把怀疑的芯片我这没有的都订了 PU7订了 PQ52 PQ51 IO 南桥都定了,等了3天芯片到货 ,先把IO换了还是不触发,接着换南桥换完之后插电自动上电0.09到0.10,这机器开机先出1.05v然后是内存供电然后是1.5vs 此机器1.5VS是由PU7发出的紧接着更换PU7 PQ52 PQ51, 换PQ52 PQ51是因为我就动了这个地方其他地方没动导致这一系列故障的,更换后故障依旧开机0.09到0.10,因为换了南桥的  然后又刷了BIOS还是一样,理清思路继续查PU7的工作条件 PU7的VDD VCC 5V 这个5v当时测的是PR94没有在芯片引脚测VIN 19V EN_SKIP 3.3V  PCH1.5VS_PWRGD 0V  怀疑是U10引起的 找了U10换上故障依旧再回到PU7上难道买的芯片问题,为了证明芯片好坏我把PU8拆了换在PU7上 因为两个芯片一样所以可以互换,看来芯片是好的  ,再次测量PU7 VIN 19V  26脚VCC 5V 当测到3脚VDD时候0V,刚才测的是PR94两脚都是5V难道我测量错了,再次测量PR94两个脚都是5V,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搞错跑了线路 PR94一端和PU7 26脚通着 另一端应该是和第三脚VDD通,但是这里测量不通,主板内部断线了果断飞线 通电测试电流唰唰起来了,装上散热器裸机测试亮机 顺便看了显卡也识别到了,也不报警了,飞线地方绝缘好装机测试一切正常 换了一堆芯片, 不触发可能是冬季人体静电导致把南桥烧了,直到机器修好我都想不通为什么会断线,没有摔,就拆了PQ51和PQ52,放了一晚上就导致了这一系列故障,总结此机器开机开机报警23声风扇狂转是由PQ52坏导致,开机电流0.10是PU7的VDD断线导致 待机正常不触发南桥坏导致,虽说这机器返修收不上钱还赔配件和时间,一波三折总归修好了给自己节省了成本,要不然真要赔板了,维修经验不吝啬分享给大家

网友:
换下的东西不全是坏的吧

网友:
应该不是全坏吧

网友:
深刻理解莫名其妙故障扩大了,可是哪里也没有动。

网友:
故障扩大了

网友A:
这运气是有点背,不过结果还是好的!!技术不错啊 ,有耐心!!

网友B:
我一直都是这样修,还没有遇到静电烧主板的。
还有就是看得头大,全是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都是这样修,还没有遇到静电烧主板的。
还有就是看得头大,全是字

做维修10多年静电烧主板遇到过几台,这台机器真不明白咋回事就坏了,拆了俩管子导致板层断线只能说明点背到极点了,还有可能就是板层本来就有点接触不好热胀冷缩彻底不行了被我给碰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运气是有点背,不过结果还是好的!!技术不错啊 ,有耐心!!

是够点背的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 论坛有您更精彩!!

网友C:
太狠了,23声没数错吧?

网友:
太可怕了,拆完了要是还没发现断线的地方,楼主该如何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狠了,23声没数错吧?

应该是2、3声吧,23声也太多了吧。

网友:
各人认为南桥80%是好的由于当时电流小了楼主感觉没有触发思路一下子变了,其实根本原因应该是缺电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