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F113 原不通电的,后出现奇怪问题

楼主(2019-12-31):
HP TPN-F113  原不通电,同行拿过来,客户自己拆开过,开关线都差点弄断,还有几个螺丝打滑,后发现线性3V 短路,后烧机,结果烧断了,正常了,待机还是有点偏高,但可以上电触发显示,之后发现进系统卡住半天不动,系统问题,后面又出现提示温度过高自动断电重启,后提示 散热处理过,软件测试温度也不高,提示   有时候十几分钟这样就出现,因为在PE用了一个多小时没有出现,后又重新装系统,但GHOST完重启又出现,之后开始装系统,中间没有出现那种问题,一般重启后,还是接着会打开原来没有关掉的程序,还第一次遇到HP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查下温控IC正常不

网友A:
你看看我发的这个也许对你有帮助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6278-1-1.html#pid178643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我发的这个也许对你有帮助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6278-1-1.html#pid17864309

谢谢,不过那机连个图纸都没有,不好找的,还有重新装了一下系统,用了几个小时又不出现了,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