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不触发,

楼主(2019-12-31):
      有时不触发,对照时序 U1900 发出了32M时钟,PPVRTC_G3H 。后面都正常,PCH得到VCCDSW3_3和DPWROK后发出PM_SLP_SUS_l就在这里出了问题,测量CPU测到了有VCCDSW3_3和DPWOK这两个点有3.3.。RTC 4个电阻r1300 R1301 R1302 R1303 电压正常,这时CPU发出PM_SLP_SUS_l这个电压没有。现在发现桥晶振Y1915 两端没有电压,没有波型,请问这个晶振是待机有还是要开机才有。

网友:
暂时没遇见过。学习了

网友:
高手回答一下,桥晶振Y1915 是什么时候开始起振的。

网友(2020-03-02):
干 CPU吧,晶振瞬间有一下,然后就没了

网友:
看起来是CPU的问题。

网友:
14m晶振吗

网友:
直接先加焊一下CPU呢

网友:
测下有没有阻值了,应该是有电压的吧

网友:
也在研究中 黄老师的时序不错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