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无缘无故重启,有没有能看懂日

楼主(2019-12-31):
8p无缘无故重启,有没有能看懂日志的大神,帮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 bug_type”:“ 210”,“ timestamp”:“ 2019-12-31 19:53:39.51 +0800“,oS_version”:“ iPhone OS 13.3(17C54)”,“事件ID”:“ FA4EOF5A- CAA6-4E60-A0D7-B2EFA174720F“} “ build”:“ iPhone OS 13.3(17C54)”, “ product”:“ iPhone10,2”, “ kernel”:“ Darwin Kernel版本19.2.0:PST 2019年11月4日星期一;根:xnu-6153.60.66〜39VRELEASE_ARM64_T8015”, “事件”:“ FA4EOF5A-CAA6-4E60-A0D7-B2EFA174720F” “ crashReporterKey”:“ 2bb9ed248231137e49d9c73a1da807d863056803” “ date”:“ 2019-12-3119:53:30.81 + 0800”, “ panicString”:“ panic(cpu 1调用者Oxfffffff0158a9bc8):用户空间看门狗超时:没有成功地从com.apple检入,在180中监控 秒\ nservice在上下文中未恢复活动;是alive_func返回的状态不正常:当前为3ff1fffffffffc,掩码为11fffffffff,预期为11ffffffff \ nservice:com。苹果,篮板,自唤醒以来(1620秒前)成功签入的总数: 163,最后一次成功签入时间:0秒前\ nservice:com。苹果,mediaserverd,自唤醒(1620秒前)以来总共成功签入:163,最近一次成功签入:0秒之前\ nservice:com。苹果。已记录,自唤醒(1620秒前)以来的成功签入总数:163,最近一次成功签入:0秒之前\ nservice:com。苹果。 Thermalmonitord,自唤醒(1620秒前)以来总共成功签入:145,最后一次成功签入:180秒之前\ nservice:com。苹果。 runningboardd,自唤醒以来总共成功签入(1620秒前):163,最后一次成功签入:0秒前\ n \ n调试器消息:panic \ nMemory ID:0x6 \ nOS版本:17C54 \ nKernel版本:Darwin Kernel版本 19.2.0:PST 2019年11月4日星期一17:47:00;根目录:xnu-6153.60.66〜39V Release ARM64 T8015 \ n内核UUID:EB3BF781-4235-3F5E-8E77- B4C836D5F71F \ niBoot版本:iBoot-5540.60.11 \ nsecure boot ?:是\ nPaniclog版本:13 \ n内核幻灯片:0x000000000cd00000 \ n内核文本库:Oxfffffff013d04000 \ nmach绝对时间:0xf935073bO \ nEpoch时间:秒usec \ 0b2 0c \ n睡眠:0x5e0b3045 0x000d1d9cin唤醒:0x5e0b3046 0x00077314 \ n日历:0x5e0b369a 0×000ad3e5 \ n \ n总CPU使用率:45255460 \ n线程任务pri cpu_usage \ nOxffffffe00579df50 看门狗97 0 \ nOxffffffe004dd4fa8篮板53 45797 \ n0xffffffe005a19f50篮板37 38505 \ n0xffffffe00431f430看门狗31 0 \ n0xffffffe000b21f50 内核任务0 4218717n \ n打包任务Oxffffe0020f2000:165页,3个线程:pid 50;看门狗dned的线程:Oxffffffe00579df50,回溯:Oxffffffe05447b0e0,tid:16963 \ nlt \ t Ir:Oxfffffff0148c6824 fp:Oxffffe05447b120nlt \ t Ir:Oxfffffff0148c6684 fp:Oxffffe05447b190 \ n \ t \ t 0xfffffff0149db7f0 FP:0xffffffe05447b240 \尼特\吨IR:Oxfffffff014ec1610 FP:Oxffffffe05447b250 \尼特\吨IR:Oxfffffff0148c6000 FP:Oxffffffe05447b5c0 \ NT \吨IR:Oxfffffff0148c6348 FP:Oxffffffe05447b610 \ NT \吨IR:0xfffffff015d3aa4c FP:Oxffffffe05447b630 \ nltt IR:Oxfffffff0158a9bc8 FP :Oxffffffe05447b650 \ nt \ t Ir:Oxfffffff0158a98f4 fp:Oxffffffe05447b670 \ nit \ t Ir:Oxfffffff014e59154 fp:Oxfffffe05447b6d0 \ lt \ t Ir:Oxfffffff014e61e94 fp:Oxfffe05447b860nt 0xfffffff0149ac19c fp:Oxffffffe05447b980 \ nit \ t Ir:0xfffffff0148cbdOc fp; Oxffffffe05447b9e0 \ nit \ t Ir:Oxfffffff0148a35dc fp:Oxffffffe05447ba60 \ n \ t \ t Ir:Oxfffffff0148ba638 fp:0xffffffe05447bb10n \ tt Ir:0xfffffff0149d22d8 fp:Oxffffff054ffb Oxffffffe05447bc90 \ n \ tit Ir:0x0000000196140634 fp: 0x0000000000000000 \ n \ n“

网友:
检查电 池检测角  两个三角管   先换电池座 不行换两个三角管  最后还不行。换尾插 。。还行不。就是板底了

网友:
上一次我也遇到这个情况、有时自己关机。之后开机电池没有数据弄了一下电池座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明显是电池无数据!验证方法手机链接艾斯电池数据有没有

网友:
那段英文简写就是WTD—意思就是电池无数据:wuyu:

网友:
天冷了,换个电池试试吧

网友A:
谢谢大家  已经解决  电池座松动

网友:
刷机管用吗。

网友(2020-02-02):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  已经解决  电池座松动

楼主怎么弄的我手机也经常这样

网友(2020-03-16):
电池,或者尾插,很常见的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