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E 开机15秒断电

楼主(2019-12-31):
开机显示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USB过流  首先去刷了个BIOS 还是一样  测量USB 5V电压正常  然后测量USB OC# 发现桥旁边的一个822排阻第二脚电压只有1.5V 继续测量发现还有一个472排阻第二脚也只有1.5V 直接更换  华硕的822和472太容易坏了
最后附上点位图 还有读取出来的BIOS

h81m-e R2.0 BIOS.zip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板子,最后我给换板了,我没测排阻,我换过io

网友A:
大神排阻坏了吗

网友:
华硕排阻从G31开始遇见到H81还有。抗战也就是8年。这个排阻问题这么多年还能看见

网友:
华硕排阻 例不虚发

网友:
G41  H61都遇到过 822  472

网友:
一般是822坏的多。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有点位位几分钟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排阻坏了吗

华硕822排阻容易坏 通病了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现象,测南桥八条oc都是3.3CPUoc也正常桥都换了,至今没修好,谁知道咋回事,帮忙解决红包奉上

网友:
这个是华硕精典故障

网友:
学习了,一直以为这个排阻在USB旁边

网友:
点位上这个脚是做什么用的?信号名称叫什么?

网友:
华硕的排阻门养活了不少维修员

网友:
新手学习  谢谢大师分享

网友:
822排组,通病,秒杀故障

网友:
学习了,看来有一部分是排阻故障的通病

网友:
华硕822排阻容易坏 通病了

网友(2020-02-27):
多谢分享 多谢大师

网友:
而且它还用了很多的822排阻,真的是。有的板用那么几个排阻的,好修。主要还是它个排阻要代换才得,明明测试没有问题,但是还是不行,奇怪

网友:
好久没修了,反正之前做维修看见华硕板子首先看CPU、桥旁边的822,首先测量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