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C600集显不出电压

楼主(2019-12-31):
机主介绍:起初工作一段时间就停机,后来就不显示了。分析CPU故障比较可能,拆机散热器堵塞,清理更换CPU(原机I3 换的I5)还是不行,故障现象为:触发约10几秒后掉电然后再自动重启CPU风扇会加速转一会再次掉电不启动,再按电源再次触发,拆下内存后不掉电。TPS51640 34脚GPWM,电压1.59V,33GSKIP 5V 33GTHERM 1.5V  TPS1601无驱动电压出,功率驱动无短路。求大师给个思路  (板号:6050A2423901-MB-A02)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内显是其他硬件工作正常后才有的,刷BIOS,换内存 ,查内存1.5v到cpu的供电。查第二组供电3v,5v电压 有没有偏低,查有没有12v,只能告诉你这些。12v是由待机芯片产生的。

网友:
这机子桥坏的多。可以烤一下板先

网友:
集显电压不出。先刷个BIOS试试。修过主板不出集显电压是CPU供电集成少了电压。

网友:
刷了BIOS 不行,加焊一下桥!

网友:
跑码过内存才出集显,内存条件全正常吗

网友:
集显电压先不去纠结,先刷下bios

网友:
修好了,先感谢大家 在TB上买了个BIOS芯片上好可以了,看来还是要买个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