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76V 暗屏

楼主(2020-01-01):
客户一来就说暗屏,一般来说暗屏的故障基本是屏 显卡 还有屏幕显示信

经换屏检查发现屏幕没有问题,但是一想有的华硕的机器BIOS有问题的
也会暗屏
主板板号

最后刷BIOS解决

网友:
BIOS绝对好用

网友:
第一次发不怎么会

网友:
bios会导致暗屏,没搞错吧。。。

网友:
确定是暗屏?暗屏是有显示没背光,楼主你是解释错了吧

网友A:
我不太信。BIOS会暗屏。哈哈。

网友:
我不太信。BIOS会暗屏。哈哈。 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信。BIOS会暗屏。哈哈。

以后见到就会信了,我也不信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网友:
我也不相信bios引起暗屏,我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