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7870过自检后掉电

楼主(2020-01-01):
一张讯景的hd7870,开机测量gpu电压0.9V,显存电压1.53V,显存控制器0.89V,都正常上电,过主板自检后掉电,所有电压都消失,请大佬指教这是哪里有问题啊

网友:
进度更新:用主板集显启动,竟然识别到显卡,并自动打上了驱动,备份了bios,修改降低核心频率刷回去,还是点不亮,目前又发现集显启动的时候,显卡各项供电都正常,也不掉电了,但用独显启动,自检完成后显卡核心,显存等电压都会掉,风扇还是正常转的

网友:
大佬出来解释下啊

网友:
补充一下:
之前已加焊过核心

网友:
我这里有块RX480,也是跟你差不多的毛病。不装驱动可以识别,装驱动后就会死机,硬重启,开机的时候风扇也转,供电正常,过自检到WINDOWS, 就会从1.8V 开始所有电压都没有。看了图纸也没有发现能拉低1.8V供电的地方。

网友(2020-01-31):
故障蛮奇怪的,板子上的电容用的都是什么厂家的,杂牌电容靠不住,有看不顺眼的电容就换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