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es2c不触发短接开机

楼主(2020-01-01):
短接开机正常,可以这样短接吗

网友:
测量电池正常没电压到,才短接的,开机是正常了,可以这样搞的吗

网友:
   能 正常   开关机  正常 使用  就行  没那么多讲究

网友:
主板太老了不值修

网友:
最好换一个

网友:
以前不短接能开机?

网友:
应该是rtc的双二极管吧,短接可以凑合用

网友:
短接了,关不了机吧

网友:
没短接前是不触发的,短接后开机关机正常使用,主板大老了,和客户说明了,将就这样用了,收100,和客户两两满意,客户也说了下次再坏就来换新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