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基带短路电源摘了,按理刷机

楼主(2020-01-01):
苹果7基带短路  电源摘了,按理刷机能正常激活进系统没问题的,为啥会无法激活呢?还要哪些条件,NFC加焊过不管用

网友:
苹果没有sim卡,无法激活的

网友:
是不是网络不好 我有次就算网络不好激不活
用热点就激活了

网友:
按谁的理,要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死基带的了

网友:
系统激活需要基带正常,NFC正常,序列号和WF/BT匹配

网友:
没基带怎么激活呢?

网友:
基带死了就不能刷机  还能当游戏机

网友:
没基带应该不能激活吧

网友:
是我记错了,没基带刷机可以过,但不能激活的

网友:
没基带本来就不能激活

网友(2020-02-20):
同问?我以前用这种办法激活过,但现在好像又不行了

网友:
我记得分系统版本,还有一种是基带死全了,不管什么系统都不行

网友:
还有这技术,不太懂的,这样也可以做平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