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显示器黑屏,ON/OFF是0V。求救大神高手!

楼主(2020-01-01):
这是一台冠捷(AOC)电脑显示器,打开电源开关,电源提示灯亮了一下就灭了。LED背光灯没亮,测量圈1中的红色线均是5V,绿色线(ON/OFF0V,测量圈2供电给LED灯条的电压才5V。小弟真不知如何下手了,希望大神高手指点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电源板看图修,我找个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看图修,我找个图纸

好的,感谢了!

网友B:
背面芯片烧了 没看见么  主板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换主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背面芯片烧了 没看见么  主板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换主板吧

没烧,那是换过芯片,松香放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烧,那是换过芯片,松香放多了。

挨个排除一下 有无短路地方,LED 5V 电压不对 ,换下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挨个排除一下 有无短路地方,LED 5V 电压不对 ,换下电容试试

5V是不对,正常的话应该是46V,测过相关电容好象没啥问题。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D:
显示器的很好修。坏了就换板呀。

网友C:
都有这可能,但电源板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示器的很好修。坏了就换板呀。

换板是下策,能修最好修。

网友:
先看着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有这可能,但电源板可能性更大些。

电源板先把5 14整出来

网友:
平头哥      显示器 电路板 的 图    哪里   弄来的啊!~~~~~~~~~··

网友:
之前也测过C918这个电容,没问题,刚换上新的C918电容问题还是没修好。F801是22.5V,F902是5V。

网友:
大哥,方便发个整张图给我吗?谢谢了!

网友E:
显示器请输入测试信号或电脑VGA信号之后再检测on/off电压,当然电源5V要稳定正常。如果on/off还没电压,就是驱动板坏,否则就检查背光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请输入测试信号或电脑VGA信号之后再检测on/off电压,当然电源5V要稳定正常。如果on/off还没电压,就是 ...

谢谢!个人感觉电源板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查查芯片工作条件!查查led升压电路的mos管目测都发黄 了,短路了吧

网友:
先判断是电源恒流一体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方法为代换法,测驱动板好坏,只要挂一个电源板和一个恒流板上去。测电源板好坏,可以用免刷程序的通用驱动板。然后再去维修有问题的板或直接换板,可换通用的或原装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个人感觉电源板出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无语了,来个个人感觉,应该把判断是电源板故障的数据列出来才行!LED那里电压不正常是因为没开启电压,背光芯片没工作。ON/OFF电压正常了再说背光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语了,来个个人感觉,应该把判断是电源板故障的数据列出来才行!LED那里电压不正常是因为没开启 ...

呵呵.............见笑了,谢谢你!!

网友F:
后极供电,直供,判断下哪里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后极供电,直供,判断下哪里的故障

你的意思是从驱动板引3V接过来吗?试过了没用LED灯还是没亮。

网友G:
熏黄了的地方已经老化严重,肯定是容易出问题的,

电容,电阻,MOS管,三极管,二极管,IC都有坏的可能,还是要多花点时间去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G:
熏黄了的地方已经老化严重,肯定是容易出问题的,

电容,电阻,MOS管,三极管,二极管,IC都有坏的可能 ...

不修了,修不好,最后是换了一块电源板好了。